/ 8 页
电话线可以当网线用吗

楼主(2010-11-04):
今天去帮一客户装路由器,发现他没有拉网线,就只有电话线,电话线长30米,路由器装好以后,不用电话线的那台电脑可以上网,用电话线当网线的电脑测线是通的,但就是不能上网?
路由器
电脑

网友A:
电话线只有2跟线,怎么可能可以当网线呢?

网友:
网线频率高得多,反过来代换还差不多

网友:
网线是八根线,交叉线的话其中只用到1 3 4 6这四根,电话线是两根所以无法完成数据的接收和发送
反对楼主:
5.0
提拉米苏102
反对楼主:
兄弟,是1236 这四根,

网友B:
电话是也有四根的,以前帮人接过,可以正常上网,不知道这次是不是电话线太长的原因
周游世界
一般是可以用的,速度降为10M试试看
详情

网友:
电话线可以用来做网线,只是你没接对线.

网友:
线接对了,现在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能上网?

网友:
可以用的,1326线接通.是四芯的网线吧

网友:
如果线没接错,一般是有强信号干扰,电话线的抗干扰能力不强,高频信号受影响。

网友:
电话线只有两根线,要是能用就怪了。

网友:
电话线时跟网线是一样的 , 当然可以了.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怀疑是不是信号不好,是不是太长了的原因,以前帮人接只有几米线可以正常上网,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一下信号呢?

网友C:
如果是双绞的四芯的电话线值得一试。。如果不长的话应该可以上网。。

网友:
这个好像不行吧

网友:
电话线当网线用???请教了
无尽的路
没什么奇怪的,网线里面也是铜做的,电话线也是铜做的,质量要不高的话,可以代用,它只是一根电线

网友:
行的,只要1346位子放好,没问题

网友:
可以,但距离不能太远,长了有干扰,网线里有四对线,但真正起作用的只有二对,1,2为发送,3,6则为接收。

网友:
可以啊!你是有30M吗?
你把它叠起来不好了变成15M 反正它只要1、2、3、6是通的就OK!
不过信号估计有点干扰而已······

网友:
呵呵,四芯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有条件还是用上网线吧.接通网络 还能接2部电话
电话线毕竟不够强悍
网线用于电话没问题
但是电话线用于网络 担忧~~

网友:
四芯的可以。100只用到四芯。我试过,不过距离不太远。

网友:
抗干扰不行,网线为什么要一对对绞着,而且电话线不是纯铜,电阻也不一样

网友:
好像不能吧都是电话线进来后接一个猫

网友:
电话线太长  或有干扰吧

网友:
电话线是平行线,如果是双绞线是可以代替网线的,平行的电话线一般只能3米左右可以代替用,长了就不能了,平行线没有抗干扰能力,双绞线有很强的抗干扰性。

网友:
短距离(几米)可以用这种电话代替,距离长了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2者作用、材料都不一样 不可代换的。    你那是距离进可以,远的话肯定不行 10米内```

网友:
路由器有直接接电话线的啊。

网友:
线的材质问题,你可以把网线当电话线,但是电话线不一定都能当网线

网友:
可以用的
1 2  3  6通就可以了
但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
电话线材质不好,还是用网线

网友:
电话线比网线还便宜吗?况且要装多根电话线。为了以后不掉线装网线吧~~~~

网友:
电话线可以上网吗?不是要用猫的吗?

网友:
电话线当网线用是没意义的,,且。网线又不贵,,一个动不动。。。以后有什么问题不是更烦!

网友:
网线最低要4根线通的,电话线只有两根,怎么能当网线呢

网友:
你的想法不错
不过你可以卖一个带路由的Modem 就可以了  如果要分线  在加一个  交换机

网友:
网线也在距离100米以下,是不是很近,用两根电话线?

网友:
你这个原因很简单,网线之所以又称为双绞线是因为都是每二根绞在一起的,如果你再注意点会发现不单是二根绞在一起,而且每组的绞的密度也不一样,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抗干扰能力强,目前的100M网络只用到4根线,经过各种方法比对,目前的568A和568B二种接法是抗干扰能力最强的,主要是其中的4根是二对双绞线,如果你不信标准的权威可以试试,既使是用网线,不这样成对的使用也会出现接通了上不了网的问题,国标的双绞线稳定工作最高也不能超过100米,电话线代用网线肯定是有问题的,以前能用可能是距离短,长了干扰问题就暴露了。。。

网友:
电话线当网线~~是可以的 只要线结对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试试吧我都拿电线试过

网友:
因该可以的吧   双电话线    不就可以做成网线了吗

网友:
如果是四芯电话线,是可以用的,我跟别人接过,可以用,但是多长就不记得了,

网友:
我做了几年,从来没有这样弄过。呵呵

网友:
电话线也有4芯的  是四芯电话线就行

网友:
可以....把电话线的4根线分别接到rj45的1  2  3  6 上就好了....注意:2个RJ45头的  1接1  2接2  3接3  6接6  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两根线,就需要一个moden来转。moden的一边接两根的电话线,另一边接路由器

网友:
电话线是有4根的,但电话线皮薄线细,抗干扰能力实在太低,网线超过100M就没信号了,电话线就不清楚了,估计你说的电话线也有点长

网友:
我曾用二根电话线,接三十多米,二头用一根普通网线剪开分别接上水晶头,可以上网

网友(2014-01-12):
引用 网友B:
电话是也有四根的,以前帮人接过,可以正常上网,不知道这次是不是电话线太长的原因

一般是可以用的,速度降为10M试试看

网友:
电话线当网线用,没试过,学习了。

网友:
理论上可以,网线也只不过是导线而已

网友:
电话线可以接,但是距离远了有时候可能会上不了网,,

网友:
也有可能是质量不好导致信号衰减

网友:
临时对应下可以,因该会有窜扰和掉包!

网友:
不用电话线的那台是怎么上网的 调换过来看行吗

网友:
我也确实见过用电话线直接上网的 好像是4跟线

网友:
30米应该可以的,接通看看会不会掉包···

网友:
只能把电话线,对折一下,四根,但是长度不能太长

网友:
四芯的就可以

网友:
平行线太长了

网友:
网线用的是四芯。如果是四芯的电话线应该可以!

网友D:
8芯先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电话线怎么能当网线用呢

网友C:
着好像是不行的吧!

网友:
见过网线当电话线用的 没见过 电话线当网线用的

网友:
四芯电话线应该可以,1236顺序不能搞错

网友D:
不行的,只试过用剩余的网线线芯充当电话线

网友:
双绞线能用100米,如果电话线没绞,可能会影响传输距离

网友:
原来电话线也可以,见识了。1 3 4 6 对应就可以。

网友:
一般都不能用,网线是双绞线,百兆网络用1236四根,千兆网络8根全用。除了考虑电阻,还要考虑串扰。我施工用标准超五线或者六类线,最长用过120m(超过100m的标准),没有出现通讯故障。经常用标准线,观察到12和36单位长度双绞的次数都不一样,更不用说用平行线代用了(当然短点也许可以凑合)。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

网友(2014-02-12):
网线可以当电话线使用

网友:
电话线当网线用???请教了

网友:
用多少剪多少 4根可用

网友:
没有双绞的电话线超过20米基本通不了,各种干扰信号,几米的话还可以凑合

网友:
这个第一次知道,长见识了

网友D:
不行。不过你可以自己进行做一个调制解调电路

网友:
电话线就是电话线 不能上网

网友:
两根线并行,练接1346

网友:
4芯的电话线可以。

网友:
不能用 网线至少要有四根线啊

网友:
电话线只有两根,要能上网得要四根线。不过网线是可以代替电话线的。

网友:
太长有点干扰,因网线为双绞线,电话线则是平行线,,,,,

网友:
普通电话线不是就两根线吗?RJ11接口

网友:
有的电话线是可以用的了。只要是四芯的,线不要太长了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话线只有2跟线,怎么可能可以当网线呢?
哥们你火星来的吧? 电话线二根?四根好吗

网友:
1236 有效的

网友:
可以用
就是不知道信号干扰

网友:
有四根的电话线,短了可以,太长了就不行了。

网友:
四根的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C:
学习下!不知什么时候转正!!

网友:
好像不行!!!!!!!!!!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