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ML进系统几分钟后重启

楼主(2010-11-04):
刚接手一抬845GVML杂牌主板,问题如题。测各电压都正常,散热也无问题,就有给1.5V供电MOS管会发烫,烫到烫手,但并无击穿供电也正常。会是这个MOS管有问题么?

网友:
查内存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供电是正常的- -

网友:
我修过两片神舟的845GV是开机一会重启。是内存槽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了,我去看下

网友:
如果有1.5V,就正常。

网友:
把桥供电发烫的场管换掉,那场管应该性能不良。

网友:
估计是后级引起的发烫,清洗南北桥,换大场管后加散热片试试

网友:
应该是后级软器件性能不良导致的,也可能是软器件本身,先把发烫的软器件换掉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个MOS管了,也加了散热片,还是不管用。

网友:
8楼正解,应该是显卡或者南桥的负载有问题!!不然不会这么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