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网卡又坏了,插上后,设备管理器中没有pci网卡。

楼主(2010-11-04):
不显示网卡,什么都没有。
不显示

网友:
可以换一个插槽看看,另外可以对插槽用酒精刷刷

网友:
坏了就修,不能修就换

网友:
那是不是有什么外设的东西坏了啊? 你查一下是不是mos管工作条件不满足啊?

网友:
PCI槽刷下,网卡的金手指用橡皮擦擦下

网友:
PCI槽刷下,网卡的金手指用橡皮擦擦下,不行再量一下PCI的AD线看看是不是桥空焊了。

网友:
先排除接触不良的问题再打PCI总线值,正常就再换一个网卡还是一样南桥的问题就大了。

网友:
板载网卡要拆掉,再不行的话换南桥或者用USB网卡或者用PCIE的网卡

网友:
拔了重新插回去试试,在一个到BIOS里看看,是不是关了网卡选项,还有最好把Plup and Play最好选为Yes

网友:
这些外围不能用,首先是清洗,然后看下BIOS,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再换网卡,bios , IO芯片,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