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410IG的笔记本进水维修历险记

楼主(2010-11-04):
今天一上班便接了一台方正S410IG笔记本电脑,客人说是进水了,不开机。据客人口述说先前也进过水,但是自己后来用吹风烘了下又可正常使用,但是这次进水之后再也不行了!通知客人留来来,报价300元!

1:拆机打开主板,观察了下一,进水部份主要在,3V 5V的位置,大面积氧化,我先用棉花沾洗板水清洗了一遍,放在烤箱里烤了三个小时。
2:烤 完之后,准备维修了,接上电源,发现无待机,查3V 5V的上管,有19V,证明保护隔离电路无问题,而后面也没有严重短路现像,心中有底了!
3:仔细看了一下,发现3V 5V的电源IC24pin外接的引脚PCB氧化了断线了,先用线漆包线接上,接上电源,发现已经3V 5V已经出来了,

4:心中暗喜,但是仔细看了一睛待机电流,0.066A,偏大呀,这种新款的待机最多也就0.02左右,肯定是后面有轻短路,查吧,顺着3.3V的走了下,发现EC ITE8502E边上有几个电容只有2欧了,而且EC还发烫严重,于是把EC拆下来,

5:电流一下就下来了,0.01A,这个IO之前有备货,换了个全新的上去,试机电流0.19A左右,但是会晃动,0.15-0.19反复晃动,这样还是不妙,报着试一下的态度,按了下POWER 开关,不过还是没死心按下开机键没动静,心里已经能够接受!维修暂时停了下来。
6:仔细想了想,又把各个电感和电压都量了一下,没有什么明显短路的地方,然后再想了一想这种机的工作条件,IOBIOS,南桥,要不先刷下BIOS,把BIOS刷了还是一样,电流就不停的晃动,在焊BIOS芯片的同时,我倒发现在BIOS芯片的旁边还有一个EC(U33)的芯片,想想IO坏了短路了,这个芯片也是直接通到IO,这个EC的芯片的资料也损坏了呢,把着试试的态度,把这个EC的BIOS拆下来想重刷一下,先备份,但是我要写入校验的时候总是校验不了,一个感觉这个芯片坏了,可能本身硬件已经损坏了,我找了个24C16的EPROM,重新把下载下的的EC BIOS烧录进去,装上去,凉了下,插上电源,电流一下正常了!可爱的0.013A,太帅了!

7:再按下PWOR按键,通电,可爱的指示灯兰色的!亮了!!!!装上CPU 内存,方正的LOGO出来了!

8:总结总结,这一趟下来虽然走了些小小弯路,但是最终还是修好了,换了IO不来,别急着换南桥什么的,得从简到繁,从易到难!现整理出来,希望对机友们有点小小帮助!!!!!!

网友:
第一次刷了BIOS, 第二次又刷的什么BIOS ,那个程序哪来的 ,怎么找的呢?》

网友:
我最想知道你所说的ECbios程序是从哪儿找到的,这一般很难找到的

网友:
发现进水的机器容易出现BIOS损坏的情况。

网友:
同问,EC BIOS 是不是指EC这个芯片里面有程序,还有这种芯片的程序去哪里找啊.

网友:
增见识了!原来还有一芯片专储存EC程序,我一直以为EC程序要么直接内嵌在EC里,要么和机器BIOS同在一起!

网友:
桌面上还有个美女哦,以前还没遇到过EC的bios,可能经验太少,是那个8脚的吗

网友:
学习了,支持原创,要是我早就干上南桥了

网友:
是那个8脚的EPROM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所以觉得有点意义,把他上传上来,供机友们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