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遇到Ertor Loading Operation System这个错误怎么处 ...
求助遇到Ertor Loading Operation System这个错误怎么处理

楼主(2010-11-04):
开机提示 Ertor Loading Operation System 从新格式化C,设置C为活动再做系统,重起还是提示Ertor Loading Operation System 我又将整个硬盘低级格式化从新分区 ,还是这个提示 这个应该怎么处理。之前也遇到类似情况 ,格式化C基本都能解决
硬盘

网友:
有没有测过硬盘呀。还有,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装呢?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我是用了一个软件 重新替换MBR 就是重写主引导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