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VM800M主板诊断卡复位灯时钟长亮的维修???

楼主(2010-11-04):
可以正常点开机针风扇正常转,复位针也有3V左右的电压,放诊断卡复位时钟灯长亮,经检测内存电压南北桥总线电压正常,但是CPU上管G没电压??这个怎么修是不是U供电集成块坏了???经查有集成块有供电~!集成块是5018BMTC还有三个小的集成块,这个东西没有怎么办呢??是不是他坏了呢??

网友:
这个集成块的管脚电路谁有呢??

网友:
Part No:FAN5018BMTCX

Description:6-Bit VID Controller 2-4 Phase VR10.X Controller

网友:
如果南北桥总线电压都正常 就跑线上管G极到电源管理 正常 换掉电源管理

网友:
你这块主板是CPU无供电造成的复位灯长亮!

网友:
把电源管理换掉 看G极电压能不能出来

网友:
先查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  VID组合  EN信号 如果这三个都不正常芯片是不会 发出控制信号的,如果都正常再测主控芯片PWM输出端有波形换驱动芯片,没波形就换主控。

网友:
5018BMTC电源管理   用adp3180代换成功

网友:
修出VCORE就应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