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更换灯管的方法,讨论一下

楼主(2010-11-04):
在液晶维修中,更换灯管经常一不小心就会弄坏屏,导致不必要的损失,各位在更换灯管中,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希望各位能在此讨论线一下各自的方法和心得,让换灯管的风险降到最低!

网友:
在屏两边剪掉一点点,放灯管进去就好啦

网友:
有个别的屏可以像楼上说的那样做。    大部分还是全折开了换的。  19以下的屏到没什么难度,19以上的屏我都用晚上下班后的时候换的,那时候心最平静了,慢慢的换。呵呵。
细心。专注。冷静。这是我老师说的,

网友:
没办法,最麻烦的还是在屏靠上边的灯管坏了,我记得第一次换屏电路下边的屏的时候,头上冒汗呀,19寸的,怕把屏搞出一条线可麻烦了,现在觉得换的时候小心点儿就没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加高压电容屏蔽就ok了

网友:
熟能生巧才是王道,有时候偷懒的话我会把高压条4灯的换成2灯的呵呵也行

网友:
多弄坏几块屏,然后研究下是怎么样弄坏的,有经验了就晓得如果避免再弄坏了。

网友:
这个是需要经验的积累才可以的

网友:
一般都是拆开来换,楼上说的从两边剪掉可是在装进去 的时候就不怎么好处理。

网友:
看情况,修过的直接换灯管,没动过4灯的比较新的屏,就亮2根就行(换灯管一般在晚上弄,白天不修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