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数码管,哪里有卖的啊?

楼主(2010-11-04):
我的BGA数码管坏了
爆了好几次桥,我很郁闷
为什么换了几个,要么是灯反着亮
要么可黑

难道数码管,还有型号?

我改去哪里买啊

网友:
数码管分共阳极和共阴极的,也分高亮和普通的,到卖元器件的市场很容易买到的。

网友:
分共阳极和共阴极的,也分高亮和普通的

怎么分,怎么看啊

我们这边我都跑断腿了,
都没有

网友:
建议你拿着温控去市场,卖元件的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要分共阳和共阴的,,,这个不能错的,,不然不能代换的

网友A:
楼主是在修什么呀?

网友:
能有人说清楚点具体区别和有用处吗?
搞不懂什么共阳共阴

网友:
应该是你的温控器坏的可能性大,LED不那么容易,,你用模拟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修什么呀?

我自己的BGA上的数码管啊

网友:
人民路的电子商城有卖的 ,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一样的。

网友:
这种数码管很普通的。就之分共阴极和共阳极。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一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