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 电池充电问题---救助

楼主(2010-11-04):
刚接这台机器的时候,是被雷击,,网卡烧一个黑洞,造成无法开机。IO温度也很高。后来更换网卡芯片RTL8111C和IO芯片ene KB926QF co,主板开机进入系统正常。
   问题跟着来啦!电池无法充电。能放电就是没办法充电。。换新的适配器,新电池,充电IC,新IO芯片ene KB926QF co,充电的MOS管都不行。。。。没办法修啦。。救助思路。。。。

网友:
有没打烧电源啊

网友:
早个图  仔细查  充电电路

网友:
这真是芯片级维修啊,换换换,笔记本主板要是这样修很多修不好的,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才发现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而是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不懂电路图,维修起来只能换法啦。不过找到原因啦!!!有新的进展。就是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只能查充电电路

网友:
LZ
板号多少

网友:
可能是雷击电压过高造成!
。。这个DOCK PSID电压并不是从适配器输出的。如果板上安装了PD7这只稳压管之后,实际上这块板子PD7稳压管是没有安装的,那么Q53导通之后,将PR209 发过来的+3.3V的电压,在这里由于PD7的稳压作用降低到某个电压值上,从而得到准确的PSID适配器功率,也就是说当插入不同型号的适配器就能得到不同电压的DOCK PSID电压。这是由随机配送的适配器里面的稳压管值来决定的。如果稳压值电压不在EC预设的默认值内,EC将无法识别插入的适配器的PSID信息,从而禁止给电池充电,达到保护电池的目的。也就是正常时这个DOCK PSID电压既不能为0v,也不可能高于+3.3V。因为,上拉电压才+3.3V。那么这个+4.3V电压从何而来的呢?说了这么多,还没动手修呢。别着急,继续看图纸吧。那么既然知道了这个DOCK PSID 的大约的正常电压值就更好查了。接着看图如下: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追究这个+4.3V的来源了。从图上可以得知,该机的PSID形成电路还有3处EC功能脚的保护电路,材料的名称分别是PD5,PD6(未安装),PR215,PR213,PQ54,(过压保护之用,防止PSID输入电压过高引起EC损坏)。为了快速知道具体来源位置,直接取下PD5电压没有变化;当取下PQ53时PSID电压降为+3.3V了。测试焊盘上PQ53的位置的1脚D级为0V,2脚G级为+5V,3脚S级为+3.3V。不难看出这个+4.3V电压明显是由于PQ53软击穿电压透过来造成的。直接更换PQ53,上电测试PSID电压,实际电压降为+3.2V。然后挂好屏,键盘,电池,开机进BIOS,发现找到的适配器功率信息为65W,然后测试充电电感PL18上已经有了正常工作的PWM波。关机上好硬盘等设备,重新进入系统,测试充电情况,一切正常。于是安排手下人装机,维修完毕。

小结:

当维修DELL机器发现不能给电池充电时,一定要先进入BIOS查看适配器的PSID功率信息。如果用错适配器或者使用维修电源均会使EC抓不到PSID,将会引起机器不能充电的故障。确认EC收到功率信息再去维修充电电路或者换电池不迟。

网友:
查与IO相关的线路看看。修过此机因IO出问题而不冲电

网友:
用电源不充电时开机报不报错?不知道是不是主板上检测电源适配器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就是主板没有检测到电源,所以才没有充电.是主板上的一个小小芯片坏.已修复.

网友:
谢谢    今天又学到了点东西了

网友:
你的 是不是原装适配器啊  可以换个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