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启动和软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0-11-04):
不用示波器怎么可以知道 BIOS是否接收到片选    内存是否检测通过呢

网友:
有的维修工具是应当具备的,,,看波形最直观了,,

网友:
只能用示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接屏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 是否已经亮机呢  因为有时候客户只拿个板子过来修 我这里也恰好没有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