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个hanns.g 的19寸,屏上边3分之一特别亮是不 ...
今天接到一个hanns.g 的19寸,屏上边3分之一特别亮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0-11-04):
hanns.g 19寸,上边3分之一特别亮是不是屏坏了,还是灯管的问题?
屏坏

网友:
分界很明显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很明显,刚开机的时侯,上边有点泛白

网友:
上图给大伙看看,便于判断。明显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代换法,先换屏线和驱动板试试,要是没变化,再考虑是否屏的问题。

网友:
我找一下相机拍个照上来

网友:
这种情况不就是屏坏了吗??

网友:
大多是屏坏

网友:
屏的事,应是灯管有问题太热了烤坏的

网友:
先从简单的处理 有驱动板的换个驱动板看看 屏线也试下 都不行 肯定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跟屏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是屏坏了,这样的屏还能修吗

网友:
我保证是屏的问题。。、我碰到两个都是这样的。。上面都换了没有用。。一台是联想19的一台是方正19的。。屏上的芯片我都换了没有还是涛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