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自带SD卡接口只能用1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1-04):
就是一张卡拷完数据后拔出再插入第二张卡可移动磁盘就跳不出来了,得重启电脑或者注销系统才能跳出来,型号是华硕的A42J,系统是WIN7,我现在每次拷完一张卡都要重启下电脑=。=

网友:
肯定是系统问题 重装吧

网友:
上华硕官网下载你本子的读卡器驱动 安装上应该就好了
我在联想的机器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原来是驱动未装好的原因,学习了,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