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怎样拆视放板

楼主(2010-11-04):
本人新手,第1次修CRT,
飞利普  107H62 17纯平,故障现象是不通电,按开关无任何反应,客户描述是,进系统后,显示器突然就黑了,好像停电一样。

在网上下了份电路图,拆开后,量了一下大电容,有300V,再量后面几个电压,+190V  +82V +6V等,都没有电压,,于是量了几个电压的阻值,发现+6V短路  查了半天,才发现是视放板引起的,把视放板与主板之间的+6V连线,断开,主板+6V就不短了。。

我现在不知怎样把视放板拆下来。有大侠指点一下吗?

网友:
先断开行负载修电源。断的方法多着呢!如焊脱电阻、引线、行管甚至割断印刷板等。

网友:
+6V这是接灯丝的,在路电阻很小的,只有几欧
还是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
我去试试,谢谢楼上2位

网友:
直接检查电源,与视放没有多大的关系的。你所测到的6V是灯丝的供电,灯丝在冷态时阻值很小的。你误认为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4 6楼观点。
要查仔细了。

网友:
飞利浦通病 电源光耦漏电 高压包短路 先换光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