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F200t 做显卡不跑马

楼主(2010-11-04):
最先问题是这机子拿来的时候有时进系统会白屏有时还进不去  我就加汗了一下显卡结果不跑马了  电流跳2下  0.6A  1.2A就停下了    开始以为是显卡没做好才不跑马   我把显卡拆下来然后又上了电还是一样的不跑马   制好球在做上去不过没做好  有一边是翘起来了一点点做不平   我做了2次他都不平   还安过它他都不下去    一般来说没有显卡他也是要跑马的呀  不知到这机子是不是不一样  内存CPU能换的我全换过了还是不行    电容我也打过 没得哪有短的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会不会是做显卡的时候不小心搞到别的什么地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都变形了。可以判死刑了。就算换新芯片也没用。

网友:
感觉你做的BGA把板子做坏了啊 是不是断线了啊

网友:
显卡做坏了吧! 做BGA前一定先考虑风险

网友:
一般做显卡都不会导致不跑马的呀   怪事了 都不知到从何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