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开机6个画面

楼主(2010-11-04):
开机6个画面显卡换了全新的故障一样 又换了显存还是6个画面 显卡供常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有修过类似故障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 外围没有掉件 花的特别严重6个画面之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都是竖线和乱码
显卡

网友:
仔细查查外围元件参数是否正常
如果外围都正常,显卡显存都换过
那就没招了
不过前提是屏要是好的哦!

网友:
你换一个屏或者屏线试一下吧,可能是屏与屏线的问题,因为前提你的显卡与显存都换过了。

网友:
显卡故障!!!我碰到过!!!和你的故障一样!!!

网友:
也有可能是没换好。重换一下试试吧, (在排除屏好的情况下)

网友:
屏没换不过外接也是一样很严重的花屏 所以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搞到哪里掉件了。

网友:
像是把显卡周边的元件烤坏了,LZ耐心查查把。

网友:
这个现象还是显卡的问题 在换个显卡 试试

网友:
显卡要么坏了要么没做好,拔了重新做。

网友:
显卡虚焊啦

网友:
查查显卡,显存供电。还有一些配置电阻正不正常。

网友:
换改良显卡OK 之前碰到过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显存和GPU的AD线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这个机器大多都是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是显卡问题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换显卡或显卡外围电路再试试吧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这个机器大多都是这样的问题了,再一个

网友:
见过分屏花屏的 没见过换了显卡跟显存都没好的 ,你确定你换好了的话,查查显卡和显存的供电和外围元器件,屏线和屏 再外接试试

网友:
显卡故障!!!

网友:
只要显卡做得好,修好百分百是没问题的,不要把自己搞糊涂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列天逸A80的机器 换了新的显卡  又换了显存还是花屏 没有招了  和你一起郁闷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