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

楼主(2010-11-04):
  这两到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客户装了7个摄像头 但是他没有更换硬盘 也没有用硬盘录像机 而是把视频文件直接存在了最后一个盘也就是F盘,,但是他又嫌这些视频文件保存的时间太短了 最后一个分区也就只有40G 。后来就把保存目录也增加了一个 同时存储E盘和F 盘,可是问题来了,,前两天想要查阅相关视频发现   前两天的有 后两天的有  就是中间的一天的视频文件少了一半  而且这个问题在今天又出现了 ,这到底是视频软件设置的问题呢 还是 人为造成的呢  真是搞不懂了 正好这几天客户那儿也出了些问题  r找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给客户   有那位朋友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现在准备给客户那儿重新增加一个500G的硬盘  单独保存在这一个磁盘里  再把视频采集软件重新安装下  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  ,,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些小小的提醒    谢谢 了先

网友:
应该是人为删掉的吧,软件没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设置的一段时间录,一段时间不录呀,以前我遇到的就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这样做过  这个软件好你也没有这个功能   这个软件是中维数字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也应该是这样  今天又给客户[安装了一个500G的硬盘 就分一个区  系统盘是160G 路径就这是这一个分区 看看过几天会怎么样

网友:
我想你因该设定咯移动摄像

网友:
应该还是设置的原因吧

网友:
可能是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软件自动删除的

网友:
问题已解决  就现在来看一是 由于电脑的日期时间可能由于员工的更改导原先的一些视频资料不能按预定的进行覆盖, 二是更改了保存路径 致使保存在两个分区里 两个而其中的一个分没有查看仔细或者是误删   谢谢大家的关注与回复   在此感谢   现在加了一个500G的硬盘  电脑也在部分方面进行的加密权限的设置   一直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了

网友:
应该是人为的 把硬盘拿去数据恢复 估计找的到 刚好出问题 又刚好删除了中间那一天 哪有那么巧哦 肯定有内贼!!!

网友:
中维卡我一直在做,特点是兼容性发,远程控制容易,你说的问题应该是人为的,软件删除是按时间先后对比后删除,不会出现删除后期录像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事情过去了 有没有内贼不好说呀   谢谢关注

网友:
都好了还说个屁呀楼上的    像我多好  为分来就明说了LZ

网友:
设置的一段时间录,一段时间不录,
我试过遇上了一个情况 刚好晚上停电 监控的场所停了几小时 大家都不知道
过了2天再去找记录 想了很久才想起那晚上停店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