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TC Touch HD 刷机教程整理

楼主(2010-11-04):
HTC Touch HD 刷机教程

HTC Touch HD 刷机教程整理.rar

网友:
截点图看看嘛``

网友:
麻烦,这样让大家看不就得了
HTC Touch HD 刷机教程整理
一、常识学习
1、ROM是什么?
HTC Touch HD手机标配的机身存储器为:288MB RAM+512MB ROM。
ROM和RAM指的都是半导体存储器。本来的含义是:ROM是Read Only Memory的意思,也就是说这种存储器只能读,不能随意更新。而RAM是Random Access Memory的缩写。这个词的由来是因为早期的计算机曾经使用磁鼓作为内存,而磁鼓和磁带都是典型的顺序读写设备。RAM则可以随机读写 现在ROM通常指非挥发的存储器,或者说,不掉电。系统停止供电的时候它们仍然可以保持数据。所以光盘也有CD-ROM或者DVD-ROM的说法。而RAM通常都是没电之后就没有数据的,典型的就象计算机的内存,需要系统重新启动的时候从硬盘重新载入数据。有的时候,如果数据可以擦写,也会借用RAM这个概念,譬如DVD-RAM,其实只是可以擦写的DVD光盘而已,并非真正的半导体存储器ROM数据不能随意更新,但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读取。即使是断电,ROM也能够保留数据。但是资料一但写入后只能用特殊方法或根本无法更改,因此ROM常在嵌入式系统中担任存放作业系统的用途。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ROM就像PC的固化硬盘,RAM就像PC的内存。TF卡(micro-SD)就像PC的可扩展硬盘。
2、同步
安装相应驱动程序,实现PC和手机的连接、通信。
Vista:Microsoft Windows Mobile 设备中心 6.1
XP: ActiveSync4.5
3、刷机前的准备工作
做好个人资料备份;PC最好是XP系统;手机电池足够。

二、解锁
如果不解锁的话只能刷相对应的ROM,解锁了则随心所意了。
1、
解锁工具

使用的是XDA出品的解锁工具:Unsigned_HardSPL_for_Blackstone_OliNex.zip。
2、 PC准备
XP必须安装.net framework2.0以上,vista系统,推荐升级wmdc。
3、
解锁步骤:
1)、下载Unsigned_HardSPL_for_Blackstone_OliNex.zip并解压;
2)、通过usb连接线连接 手机 与pc,确保手机与pc处于同步状态;
3)、运行HardSPLWrapper_Blackstone.exe,按照提示刷机,完成后系统自动重启,解锁完成。
4)、进三色(按住音量键(up 和down)再按reset键),SPL为1.14为正式解锁。

三、刷机(更新手机ROM)
1、下载自己要刷的ROM

2、方法一:连机刷ROM
下载诸如“RUU_BlackStone_HKCSL_CHT_1.19.832.0_Radio_52.49a.25.26_1.09.25.14_Ship.exe”此类格式的ROM,然后直接连机同步,在本地硬盘运行*.exe文件刷ROM。
3、方法二:用TF卡刷ROM:
(1)把ruu_signed.nbh更名为BLACIMG.NBH(注意一定大写,否侧系统不认),然后拷到卡的根目录。
(2)打开后盖后,按左侧音量下调键(down),点机身后面的软启键(reset)。
(3)这时出现刷机画面,机器自检完毕后按上方的电源(power)键。
(4)等刷机结束,重启完成。

另一篇参考文章:《网友刷机心得》
今天被刷机的问题折磨了一天,终于解决,写点心得。
1、
解锁
很关键! HSPL一定要是1.14 OliNex,如果是1.14 0000,那么肯定没法刷机,线刷卡刷都不行
2、
关于进入三色屏
方法有很多,最简单的就是在关机状态下按住下音量键和电源键,2、3秒后就自动进入,比捅PP(机身后的小红按钮,重启键)的方法方便得多。我理解三色屏实际上就是HD的调试模式,进入到三色屏会自动搜寻存储卡是否有“BLACIMG.NBH”文件,如果有,则自动开始卡刷程序,如果没有此文件,则等待USB口的数据,线刷和解锁就是此时与手机通讯,所以用线刷和解锁工具都会让手机先进入三色屏。这里我们可以分析并经实验验证:解锁和线刷不用跟电脑先同步,直接进入三色屏运行解锁和线刷程序就可以了!
3、卡刷和线刷最简单的操作方法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验证,总结最简单的刷机方法

卡刷:把“BLACIMG.NBH”拷贝到存储卡根目录(卡必须格式化成FAT32的),关手机,按住下音量键和电源键,3秒后进入三色屏即松开,会自动进入卡刷程序,屏幕上显示白色Loading界面,然后提示你按power键开始刷机。整个过程大概5分钟以内。

线刷:关手机,按住下音量键和电源键,3秒后进入三色屏即松开,电脑上运行线刷程序即可。

网友:
好 简单明了 有原理和解释 又有方法步骤

网友(2010-12-13):
改天试一下。谢谢

网友:
HTC的感觉还好,但不是电池不好。
如果习惯安卓和WM系统的话用着还习惯,否则头一次使用的话会很别扭,至少保存电话发短信就挺讨厌。

还有电池真是。。。。一天吧!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