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子摔着了 不认硬盘

楼主(2010-11-04):
今天下午来了一位客户   是市场上介绍来的    本子摔着了   不认硬盘    拆开   也懒得仔细查了    硬盘客户试过    没问题     我直接加焊南桥     大致装了一下   试机   涛声依旧     把硬盘从装了一下     认了    也不知道是加焊南桥好的   还是硬盘本身没安好

网友:
这种情况通常都是硬盘的问题,桥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没装好,接触不良

网友:
估计是硬盘没装好上次也是碰到了那么一台

网友:
什么都不没有上来就做桥。你危险

网友:
动大芯片之前,还是先测一下基本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以免扩大故障。现在我最怕做桥了

网友:
也不先从简单的地方着手,不怕把桥焊爆或是主板搞废??佩服楼主的大胆!!

网友:
估计是南桥甩断线了 拆了南桥看看

网友:
没什么理论知识     只有自己摸索着修了

网友:
可能只是接触不好罢了

网友:
先检查设备条件,拿到都做桥,风险太高了

网友:
检测硬盘了吗?

网友:
哎, 一般情况就是硬盘和板子接触不良的,从新插拔一般就会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南桥摔坏了!

网友:
昨天接了个神舟也是摔坏了, USB识别不正常 以为加焊就能好了。   结果换了桥才OK了。。楼主说的客户说硬盘是好的? 建议还是以自己的测量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