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都在用啥万用表 有带自量程的最高能量多少HZm

楼主(2010-11-04):
有没有那种带示波器功能的表 大概多少钱 呢

网友:
没用过,一般就是量电压,量电阻的

网友:
看到淘宝上的 手持式示波器 才20HMz 1000多 如果100M 买个也差不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用价格便宜的我想买个

网友:
那个应该叫手持视波表
一般用处不大

网友:
我用UT60B,直接测量频率,说明书上写最大量程10MHz,但我量主板晶振25.00MHz、14.31MHz、32.768都能正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