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联想G50A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0-11-04):
I/0 KB910换过,触摸板也找个好的换了也不行,测接口上电压供电正常,IIC在刚开机时有脉冲,进PE后触动触摸板也有脉冲出现,感觉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它就是不能用,BIOS也刷了。希望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这么复杂?触摸板到主板的连线换了吗?

网友:
换触摸板时换的是一套,带排线的

网友:
已解决,是键盘的用个禁用触摸板的快捷键FN+ESC

网友:
仔细点下次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触摸板不能用先看是不是键盘上的快捷键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