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下 中性焊宝 松香 和松香水的优缺点么

楼主(2010-11-04):
谁能介绍下 中性焊宝 松香 和松香水的优缺点么?个人比较喜欢用松香但是也说不太清楚到底优点在那?
优点
缺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一般的焊膏里面有石蜡,时间长了容易虚汗,松香水不怕。

网友:
焊分立元件用松香效果是好,BGA就差了点,松香烧干了有渣子

网友:
bga还是用好一点的助焊剂

网友:
松香焊接后最脏,最难清理;松香水和焊宝洁净程度差不多,清洗容易些。
从焊接活化作用和流动性上看,焊宝应该最好。我目前都是用AMTECH助焊剂,就是焊BGA的那种,个人觉得效果明显优于松香、松香水和焊宝,但价格稍高。

网友:
AMTECH助焊剂
淘宝上可有?
给大家推荐好用的就行,这样大家都省事了。

网友:
松香最纯净,无腐蚀。。。。。而焊宝有一部分是带腐蚀性的,用完必须清理干净。。。。松香水就是用松香:酒精=1:3调配出来的。。。。。

网友:
哪种免清洗的助焊剂做BGA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