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lmate 611TXV笔记本不能进入BIOS

楼主(2010-11-04):
    今日,接到一台ACER  travelmate 611TXV笔记本,开机时不能进入BIOS,屏幕显示“platinumPAS-preboot  Authentication
services verify      please insert a valid smartCard_",请问各位高手此是什么问题,请发表一下。多谢。

网友:
用金山翻释好象是让插一个有效的读卡器

网友:
是ACER的老机器吧。拆了电池就会出这个问题 。好像要插一个卡才可以,

网友:
不是吧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那刷个BIOS,能不能解决啊

网友:
已插了卡,还是这样。

网友:
已插了卡,还是这样,请各位高手出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