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死机。。。

楼主(2010-11-04):
主板插U盘插摄像头死机 插U口鼠标就好着。。这应该是桥有问题吧。。。有没有谁遇到过这问题。。。
摄像头

网友:
插的前边还是后面啊

网友:
USB接口供电不足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先排除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不过要是系统问题貌似好像也可以出现这种情况。我帮别人装了个手写板,插上去也没反应,不过没死机。最后我卸了又下驱动、反复两边它又好了······
不过死机,供电不足,可能性要大些,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供电就5V么。。还是死机 当然是主板上的U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