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种故障

楼主(2010-11-04):
HP 19宽屏,开机后,屏幕分成3部分,如上图。
屏线用橡皮擦过
手头上没有通用驱动板,也没屏线。没办法测是不是屏坏了。
大家估计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怀疑是屏本身坏。

网友:
  不能一下就确定啊~也得测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是屏坏了的,见过很多
是下2/3屏的20V电压短线

网友:
以前搞过一台客户说在家里好好的拿到手上就是上部分显示下半部没图像后来加焊一下屏IC就行了。像这样的故障大部分是屏的问题最好还 是用通用板测度再确认一下。

网友:
屏坏了,一般是修不了的

网友:
逻辑板 的问题 应该是中间那一段开路

网友:
看故障是屏问题

网友:
屏坏了 只有送到工厂才可以修

网友:
手头上正好有一个19显示器,拆开看了一下,都是5V供电,屏线也一样,就用这套驱动板测了一下屏,,,也跟开始故障一样。。中间一条白屏。

所以,应该可以确定是屏坏了。谢谢各位。

网友:
还是用万用点一下比较好,有一次我差点误判了显示器

网友:
一个是屏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