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没声音 外接也没声音

楼主(2010-11-04):
我先重装了下系统,其他驱动都装上了,就1个soundmax上打了个感叹号,这个设备无法启用,这台机子的声卡芯片是AD1981B,外接也试了没用,测了下音响的供电2.5V都有,就是没出来声音,是不是声卡芯片坏了啊,附带这块芯片的PDF,求高人指点如何查

网友:
声卡,功放都换了 ,只剩下南桥没干了,ALI(ALi m1535+)的南桥坏的概率大不大呢

网友(2012-09-12):
我今天遇到个E40和你这问题一样,只不过音响供电也没有,是声卡芯片直接连着的,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