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A SW7维修中的一些简单记录

楼主(2010-11-04):
SW7无3VPCU 5VPCU,PU14第7脚电压偏低为3.8V,PU12第5脚对地短路,换后OK

网友:
SW7不开机R321少件,补件后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SW7不读内存,R300掉件,补件后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SW7不读内存,L38掉件,补件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