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I4XSIXX简单维修记录

楼主(2010-11-04):
I4XSIXX无待机,DC_IN+无电压,U12第4脚电压为19V,正常位5.92V,第3 4脚之间有1600欧姆的阻值,好板为无穷大,换U12后OK

网友:
I4XSIXX有待机不加电,Q42击穿,R427 R430开路,换后OK

网友:
I4XSIXX不开机,南桥背面AD信号线腐蚀断线,接线后OK

网友:
I4XSIXX 3.3V对地阻值为1.86欧姆,好板为384欧姆,CPU座旁U2坏,换后OK

网友:
ECS I4XIXX简单维修记录

ECS I4XIXX 19V对地短路,背面PCI_E槽旁电容C691坏,U25旁小三极管Q91击穿,换后OK

网友:
I4XIXX开机电流大,U19容易坏

网友:
I4XIXX声卡无声,声卡第5脚ACZ_SDATAOUT与南桥背面电阻R254之间断线,接线后OK

网友:
做个沙发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