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G10IL1笔记本主板维修简单记录

楼主(2010-11-04):
G10IL1不加电,量到电源口旁小三极管Q31 G极无9V电压,旁边电阻R223上无19V电压,发现正面电源口旁保险RCH1开路换后R223上有19V但Q31 G极电压仍偏低,将Q31旁电阻R223改为10K电阻并先断开R225然后插上电源量R223的另一端变为19V后再将R225也改为10K电阻,开机OK

网友:
G10IL1电流上到0.36A不开机,没量到问题换南桥后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G10IL1 加电后电流上到0.05A,JP7电压只有2.9V,JP7锡点空焊加焊后电流上到0.18A无CPU电压,U14第8脚19V电压只有O.69V,换U14后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G10IL1不开机很多放电可以解决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啊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板子,南桥被别人加焊过,电流整机在0.38.光板在0.21电流上不去.因为被别人加焊过,所以没有想到南桥.看来真的走做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