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型电脑的拆机经验

楼主(2010-11-04):
       我在逛新手帖时,没发现有关于拆机经验的帖子,而我只是一个新手,但对拆机方面还是颇有心得的,故在此发一下个人经验,希望对刚入门的朋友有点帮助,说的不好之处敬请原谅!下面正式进入主题。
        拆机是学维修笔记本的基础,也是必修课、首堂课!
        1、拆机首条指导思想是:胆要大,心要细!因为刚开始对很多机型都不熟,故原来是这么拆的,可是由于是新机,卡的比较紧,新手就会害怕拆坏东西,而不敢贸然下手,这是要胆大的原因。而心细指的是,在拆机过程中要时刻提问自己,D壳的螺丝确定都松完了吗?壳与壳之间的衔接线拆开了吗?
       2、拆机的一般顺序是:
(1)首先把电池拿掉(这很重要,要不然说不定哪天你就会把客人的内存条搞坏了),      (2)接着就是把你所能见到的螺丝统统松掉。
(3)再接着就是拆下硬盘、光驱!因为很多机子硬盘下面和光驱下面都有螺丝的,没注意的话等下你拆C壳的时候就麻烦了!不是倒回来拆就是直接把壳扯烂了!
(4)然后就是把盖子下面的东西也都拆下来,这里有点小经验,要是不需拆内存条的时候一般不要去动他,要不然有些垃圾机子拆下内存之后再装上去就开不了机了,这是又得拿橡皮搽拼命搽了!
(5)接下来的目标肯定是拆键盘了,无论什么机子都是,要想继续拆下去,键盘这是肯定是要拆的。不过拆的顺序不同而已,总之围绕着怎么才能拿掉键盘就是,键盘拿掉了才能拿下C壳!拿键盘的方式有几种:一种是拿卡着键盘的卡子推进去就能把键盘拿起来,而卡子的位置一般都在靠近屏下面,你看到有几个突出的小凸点就是是了,用一字或者起子推进去就能把键盘顺利的拿下来。第二种种是要先把键盘和屏之间的那个盖子拿开,然后松掉盖子下面的螺丝,才能把键盘拿下来。这里也就是有盖子的先拿盖子,再拿螺丝,要先拿这个盖子的标志是,盖子没被屏压死,没单独成块。第三种就是IBM的机子,D壳的螺丝松完之后用点力往屏的方向推就能把键盘拿下来。最后一种也是IBM的机子特有的特征,要先把触摸板的盖子拿下来才能拿键盘的!
拆到这里,整架机子的内部结构都能看的一清二楚了,故这时只要小心点,慢慢拆,就不会有难度的!
        为止,有时间再写一个装机经验,因为装机也是要点小技巧的!

网友:
写得这么好没人顶吗?

网友:
讲的很好,不过有图就更好了,楼主什么时候送上“装机经验“啊.

网友:
明晚就写个哈!呵呵~~~~

网友:
发图比较麻烦啊,因为好多类型的机啦!不好搞~~~不好意思

网友:
我自己的thinkpad拆过一次,觉得有难度

网友:
这是个新手要首先学的东西,我学的时候也是不知从那里下手的,拆了几台后就知道怎么样拆了,

网友:
关键是拆机顺序的问题。多拆就OK了。

网友:
我的体会:1.拆下的东东按顺序放,2.螺丝多时画一张平面区域图,螺丝按区域摆放。

网友:
这个应该是拆笔记本的流程,拆时候只要做好标记,别到时候装回去时候少螺丝或者是多螺丝就没问题了,关键是胆大心细足够做好这个工作了。

网友:
數碼相機不錯用的紀錄每一個步驟

网友:
说的不错,我以前最头疼的就是笔记本除尘了。

网友:
拆机时相对简单点,装机的时候有时就忘记装东西!很无奈!!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曾经试拆一台,愣是没拆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用色笔作一下标志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这样好像太麻烦了点了,那还不如用色笔标志一下!

网友:
说的有道理,不过,对于新手来说,还要记住各种长度螺丝的位置,如果装机的时候把螺丝弄错了,也是很杯具的。

网友:
学习了,就是头像比较晃眼睛。

网友:
拆机子倒是没问题,就烦在装机后多了螺丝出来。。。又要拆了重装。。。

网友:
拆机还要注意一些东西,就是特殊螺丝的位置和一些走线的位置,如无线网卡天线,BIOS电池的位置,还有主板上一些特殊连线。还真别小看这些东西!

网友:
我发现你现在在去写个装机经验还好点  拆机容易装机难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有时候拆机还要看型号,比如,DELL,华硕有几款只要把D壳拆掉就可以把
主板拿下来了。比如拆风扇,有些就不用全拆,有些就必须全拆。共勉!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总是发愁怎样拆机,后来常常组装上以后多几个螺丝,时间长了各种型号的螺丝也积累了不少,呵呵,见笑见笑。

网友:
能说下螺丝怎么记吗?你每次拆会不会多螺丝?我每次拆都会多几个螺丝。

网友:
多出些图,还有键盘我看拆的方法都不一样啊。

网友:
最好还是先看一下拆那台机的说明书,否则容易拆坏。

网友:
关键是胆大心细脸皮厚,多谢楼主了

网友:
写得不错,再加点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来顶了,不要客气,有好经验一起分享了

网友:
这个是经验之谈  胆要大 心要细 要多拆 呵呵 初期最好是客户不在的时候拆

网友:
我认为拆机过程中,持别是新机,多多观察很重要,然后再下手

网友(2011-07-24):
呵呵,还有屏啊,怎么没说屏呢?

网友:
不错的小经验!

网友:
修笔记本的第一步,一定要顶

网友(2011-10-24):
跟我的顺序差不多啊、、、、、、

网友:
我拆笔记本最痛苦的就是螺丝会忘记是锁哪里的,现在只能分类放了。拆机一般很简单。

网友:
拆机最重要的是要细心。

网友:
真是富贵险中求啊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谢谢分享,感觉本本拆解也是一门学问与技术, 收费

网友:
A/B/C/D壳还分不清楚呢,学习了。。。。。。。。。。。。。。

网友(2011-11-27):
才开始学 维修   学习了  感谢楼主!

网友:
拆装是会的,就是修永远跟不上。

网友:
很值得的借鉴的经验  谢谢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