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 开机掉电

楼主(2010-11-04):
今天一台 HP6531S的机器,屏抖就给换了.用户要求免费做系统.好心就给做了.做完系统安装驱动时.本就灭了.再开就一直是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一直未查出故障.谁遇过这故障
掉电

网友:
够倒霉的,应该是供电没出完吧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用的是原装电源不?

网友:
拆开机器来量吧。 估计出现新问题了。像是哪里有短路。

网友:
局部供电出不来,为什么会出这种情况呢,想不出道理呀

网友:
你不是用适配器供电的吧?

网友:
是不是 本来是win7的 你换xp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这问题,拆机ADP3208温度高,换了开机后好了。

网友:
已解决,有保 HP维修站换板了。

网友:
这机器,TPS51020爱坏。坏了就是掉电。电源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谢谢10楼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