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BIOS密码

楼主(2010-11-04):
今天客户送来个清华紫光锋锐K40X~~开机提示BIOS密码~~~求解~~

网友:
没解过这台机器的密码,不过国产本密码也就那几种方法,一个方法一个方法的试,应该能行

网友:
先放点,不行就刷个BIOS 一般能解掉

网友:
这个机器放电应该就可以解决密码。

网友:
放电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