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1 笔记本的问题

楼主(2010-11-04):
笔记本主板做过显卡BGA 后都能正常开机 进系统  可是CPU老是百分之百 打开一个程序都要花老长时间  如果做什么就是反映很缓慢 内存CPU 硬盘 全部都放别的机子上测试过老快了  是不是主板在做BGA的时候影响了呢?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吗?有过类似状况的朋友请说一下结论。

结果还是板子的问题 因为我没上电池 适配器是原装的 后来换了一张板 OK了 好了 没问题了

网友:
感觉CPU使用率和你做显卡没有什么关系的吧

网友:
遇到过其它型号的HP的机器出现这种情况,不过是电池有问题了,把电池摘下或换了就好了

网友:
先检测是不是降频,如果是降频就检查电源和电池是否正常,再查系统本身

网友:
去了适配器电源也是一样的吗?HP的机子 先排除电源

网友:
占用率 100% 先排除系统 电源的问题 还是一样就换个南桥吧

网友:
用原装的电源试试,还不行的话,看看充放电有没有问题。再摸摸充放电芯片有没有发烫。有的话就换一个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有遇到过,,先记下,下次遇到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