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集成声显网主板 全板电压偏低 运行慢

楼主(2010-11-04):
主板能正常进系统操作,但运行速度很慢,不像正常速度,测试了各个主供电电压都偏低。到底如何处理?谢谢

现在发现在北桥和AGP槽中间的一个324 YR0919的14脚芯片电压好像异常,请问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的?它好像连接了很多MOS管的控制端,测电压不像平时的值,例如接内存管的G极只有4。19V,芯片9脚接北桥MOS管的中间脚电压为2.10v,芯片14脚接北桥MOS管的第一脚电压为3.41v,

芯片电压:
1: 4.19v     接内存管G极
2: 2.11v
3: 2.11v
4: 12.03v
5: 1.01v
6: 1.26v
7: 0.01v
8: 4.19v
9: 2.10v
10: 2.10v
11: 0v
12: 1.26v
13: 1.26v
14: 3.41v

首先谢谢大家的帮忙回答,因为最近很忙,很少时间测试主板,暂时测到这里感觉不太正常,电容都没有外观损伤也好换吗?

网友:
所有电压低,低多少?还能进系统的话,考虑电容问题先。

网友:
换整个主板的电容都换了先,呵呵。

网友:
我猜想,这个机器电源也是杂牌的吧。。。。

网友:
全板电压都低先测一下电源 输出有没正常,有好多都是电源输出不足引起的。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不然再换下主板的CPU,南北桥供电电路的电容试试

网友:
是不是你表不好啊,你先到基地买个好表再说,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是虽然是旧版的长城,但是是我维修用的电源哦。其他主板上用这个电源都没有这个情况啊。这个主板就是运行慢才换下来的。谢谢。

网友:
测一个各个供电跟地之间阻值是不是有变小的。

网友:
现在发现在北桥和AGP槽中间的一个324 YR0919的14脚芯片电压好像异常,请问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的?它好像连接了很多MOS管的控制端,测电压不像平时的值,例如接内存管的G极只有4。19V,芯片9脚接北桥MOS管的中间脚电压为2.10v,芯片14脚接北桥MOS管的第一脚电压为3.41v,

芯片电压:
1: 4.19v     接内存管G极
2: 2.11v
3: 2.11v
4: 12.03v
5: 1.01v
6: 1.26v
7: 0.01v
8: 4.19v
9: 2.10v
10: 2.10v
11: 0v
12: 1.26v
13: 1.26v
14: 3.41v

首先谢谢大家的帮忙回答,因为最近很忙,很少时间测试主板,暂时测到这里感觉不太正常,电容都没有外观损伤也好换吗?

网友:
怎么没有人再回答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