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点不亮内存维修一例--CK信号短路

楼主(2010-11-04):
今天被QQ给气坏!不提了,就好比被安信气坏一样!。。。。
同行拿来条内存,说是点不亮。我看都没看,叫拿回去把金手指!@#¥@¥%。,不行再来
这同行没多久又回来。。。说,他客户好像是把内存反插着来的。。。我明白了,拿到手,KM1G800,插上GA945,跑3932!晕,点不亮,这破GA也不怎的,有时一开机CPU风扇转两停了,显卡风扇还转着呢。。。闷!
DDR2的点不亮内存,并没DDR那么好搞,是真的点不亮!
打供电没短路,打全部排阻(即数据地址),都正常!拿另一945啊,VIA主板都报C1,就是点不亮!他的,就是气安信的贴子阅读权限高得离谱!
没法子,只能对着金手指一个一个打阻值,还真打出一组短路脚来,即内存背面的第一组RFU脚(137,138脚)。此两脚不经排阻,直接走内层去了,只好拆IC。

一般引起不亮机的,都是前几个IC,所以先拆了第一个,测出这组引脚对应IC的CK脚,如图:

第一个IC的CK两脚短路;但内存还短路!一连拆了正面和背面共8个IC,不短路了!换上好的IC,哈哈,点亮了!

总结:看样子同客户把内存插返给烧的!此内存的正面第一,第二第三和背面第一第二第三的CK信号是通的,所以才拆了8个IC后不短路!真的是晕死人!

网友(点评):
这是一例特殊的故障

网友(点评):
一个一个打阻值就是1/2脚、2/3脚、3/4脚这样测嘛?

网友:
不错呀。。。我都不会查信号。。。

网友:
牛人呀这都能修的出来学习了

网友:
请问这个CK信号是什么来大拟?

网友:
没先打打内存的金手指短路没

网友:
不错不错,这种实战实例很有帮助

网友:
高手呀,得好好学习了

网友:
还没入门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不是?,一般是对地打阻值啊.

网友:
CK短了 就是这个芯片坏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黑表笔接Vss脚然后红表笔一个一个金手指测试吗?

网友:
同问,期待回答
我自己是打的是排阻的上下两脚的阻值~

网友:
这组是121电阻的地址线、如果短路的话、短路的IC在前3的就会123正反面全红、在45的话就是45正反面全红、在678的话、也就会正反678全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那不叫打阻值,那就量排阻的阻值。像这样一般性的基本,论坛上有很多资料的,多看看论坛的资料!
数显表,红笔对VSS,黑笔对要打的一端,如VCC,VDD,DQS等。。。。。。

网友:
赞一个今天我也通过此方法减测到一个CK短路的颗粒

网友:
硬件这东西,必须得下苦功夫学啊,自觉有点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