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能装驱动

楼主(2010-11-04):
一块二手6600GT的显卡。用了一个星期后。进系统在欢迎界面黑屏。禁用驱动。开机正常。换其它的驱动还是一样黑屏。。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下个显卡匹配驱动试下和换个系统,再不行那就是显卡有问题拉{GPU、显存}等问题

网友:
还有是就是你那显卡是不在网上买的,网上次品是有着问题的

网友:
还公版启动试试,不行的话在其它主板上试试看,也可能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
gpu 为多
可以强制打6100驱动试试

网友:
一块二手6600GT的显卡。用了一个星期后。进系统在欢迎界面黑屏。禁用驱动。开机正常。换其它的驱动还是一样黑屏。。请高手指点。。 --映泰是主板也有着毛病

网友:
进系统在欢迎界面黑屏。禁用驱动。开机正常。换其它的驱动还是一样黑屏。。请高手指点。。 --映泰是主板也有着毛病--我的到现在也没有好

网友:
没有办法啊------------------------------

网友:
感觉GPU有问题。

网友:
用橡皮擦一下金手指。
或者换一个系统看看

网友(2011-08-29):
   我也见过几次, 换系统 安什么都不行, 只要装上驱动 直接 滚动完 就黑起了。。

网友:
更新显卡驱动

网友:
这种问题我倒碰到过  显卡问题  加焊GPU后  没问题了  还有的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
做北桥试试    我的做了就好了

网友:
显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