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830音响问题

楼主(2010-11-04):
内置音响不会响,发现音响供电上无电压,跑电路,4个供电分别连接4个电感,电感连接着一块功放芯片,分别为+OUTA,-OUTA,+OUTB,-OUTB四个引脚,这四个引脚均无电压输出,查PDF资料(LM4817功放芯片),发现第一引脚shutdown为一个开关信号,此芯片在shutdown为高电平时为关闭状态,在shutdown为低电平时输出音频,跑电路查到该引脚与一个门电路的11脚相连,开机测该引脚输出的是高电平而好板上的为低电平,查该门电路与一个排阻相连,好板上测量排阻阻值为几百欧但坏板上有几个无穷大,首选考虑换排阻或把门电路的11脚(强行翘起,高电平进不去变成了低电平...),悬空貌似不安全,不过装机运行起来还算正常,声音也正常。这时4个电感上都有了2.5V的电压,正常供电有声音了。

网友(2012-10-12):
一样的问题,我将第一脚的电压短接到地,只听到喇叭兹兹想,发个声卡和功放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