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1915P Duo

楼主(2010-11-04):
手头一块技嘉GA-81915P Duo一直使用正常,突然无法识别二代内存。
请高手指教问题在哪

网友A:
一代的可以用?

网友:
刷BIOS  GA的板BIOS就爱丢失数据。

网友:
刷下内存槽子和金手指。

网友:
1。先清洗内存金手指和内存槽子
2。刷BIOS
3。压北桥

网友:
一代和二代是不能同时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代的可以用?

一代可以用。。。。

网友:
刷BIOS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