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楼主(2010-11-04):
机器:T60
故障:用电池可以用,接外接电源开机无反应,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是适配器隔离保护的保险烧了,换一个保险后,用适配器可以开机了,就直接装好了,测试,发现不能充电,但是指示灯显示的是正常充电,没有办法,继续拆机,但是就是简单的把充电的几个条件查了一下,没有发现问题,就换了一个充电控制芯片,之后,故障还是一样,就把原来的芯片还原了,又开始把芯片重新全部的检查了一遍,发现是充电控制芯片的正向检流端没有电压,一量发现不通,看了一下是保险烧毁的时候把线烧断了,之后飞了一根线,装好后,发现,可以冲电了,但是-EXTPWR始终都为低电平,导致单用电池的时候,关机后,适配器存在的指示灯常亮,检查发现单用电池的时候充电控制芯片的28脚,有2.5V左右的电压,使Q32导通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单用电池的时候.MAX8765的28脚会有电压,还请高手来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我刚接了一台,t60不加电,还没图纸呢。大哥,努力吧,我找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