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上有哪些测量点

楼主(2010-11-04):
各位大侠们,帮帮忙,我想自学修笔记本,但不知道该怎么学,有位前辈告诉我,要先学主板上的各个测量点??求大侠们帮帮忙,告诉我主板上有哪些测量点   在此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起码要有电路基础 然后理论实践结合着来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什么故障有什么测量点,就是写一本书,也无法把测量点写全。见意还是先看看基础贴子,参加一下培训。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什么故障有什么测量点,就是写一本书,也无法把测量点写全。不同的机型有不同的测量点。见意还是先看看基础贴子,参加一下培训

网友(点评):
我K。。说出来的话都一样~复制沾贴的吧~!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困惑。还是先搞清各个元件的作用和联系。

网友:
呵呵    望高手先举例说明下下了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虽然没得到答案,不过还是要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忙

网友(2011-05-01):
多看看电子方面的知识吧,先把各个元器件的作用和用途搞清楚,还有整个主板的工作流程。

网友:
同意LS的.刚学都会很迷茫 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什么故障有什么测量点,就是写一本书,也无法把测量点写全。见意还是先看看基础贴子

网友:
建议你报下基地的远程或实地 我现在就在学 挺好

网友:
多查资料 学会看图后就知道了!!!!

网友:
我感觉这个还是要实践比较好,说永远搞不懂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   也有好多东西不会  都是自己慢慢看资料学的

网友:
每个笔记本也不一样啊,从基本的学起吧,慢慢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测试点很多。。。。

网友:
分析电路最主要记住:电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过元件之后信号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
先量主板是哪个的电感对的阻止  没短路的就通电  有的显卡北桥的供电电感对地阻止会小一点

网友:
z自学笔记本很难的, 我尝试过  ,,  还是到基地学学吧,

网友:
搞份教程学学吧 要不就在基地报个远程  或者去基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