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800-VM/S主板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掉电

楼主(2010-11-04):
电脑拿来时能点亮,刚要进系统就掉电。开箱,发现很脏,有点潮,用吹风机吹,用毛刷刷后再开机就出现CPU风扇转一下就掉电。不插4针12V或插上4针12V不上CPU风扇转的正常。Q1S极对地打阻值,不插4针12V、或插上4针12V不上CPU的阻值160(风扇正常转);插上4针12V也上CPU,阻值80(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测4针12V对地阻值300多(记不准了)。请朋友们帮帮我。

网友:
测一下12V跟CPU供电有没短路?

网友:
主板开机后,风扇转一下就停,故障检修
主板加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无法开机故障一般是由主板中有短路的地方造成的。
①        3.3V、5V、12V供电电路有短路。首先检测主板电源插座这3个电压输出脚的对地阻值,如果为0 ,则说明主板供电电路有短路的地方。再重点查有短路的供电电路中的电容等元件。
②        PCI-E显卡供电电路中的场管有软击穿现象,可以试换怀疑的场管。
③        内存供电电路中的场管有软击穿现象,可以试换怀疑的场管。
④        南桥供电电路中的场管被击穿,可以通过测量南桥供电电路中的场管来判断。
⑤        PG等信号上的门电路损坏,可以通过测量门电路引脚之间的阻值来判断。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似乎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下管有短路  找出来把他换了  一般09n03都可以代换   如果试机正常,,但多试两下就不行了 你就把那个从ic也给换了  。

网友:
这个估计是你自己哪里弄短路了。 重点看下槽子。量下各电压的阻值。

网友:
U供电部分没短的前提下,应该是U没主供电产生的保护,试换电源IC

网友:
12VMOS管坏了一个,这个情况我一般就拆了那个坏的

网友:
先把12V断开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