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ASUS A6F 内置外接都无声音一例

楼主(2010-11-04):
板号:ASUS A6F
芯片组:945GM+ICH7
故障现象:内置喇叭和外接均无声音
维修过程:
1):内外都无声,说明音频部分没有工作,工作条件不满足或损坏。
2):此板都声卡芯片是ALC660,先测其工作条件。DVDD 1PIN 3。3V正常,AVDD 25PIN 0。7V和 VREF 27PIN 0。35V 明显不正常,问题出现了。

3):查AVDD +5V-AUDIO是由一个5PIN的供电芯片U2102产生,测1PIN VIN 5VS正常,3PIN EN信号SUSB#是高电平,5PIN VOUT 只有0。7V,先直接飞线把1PIN和5PIN相连,+5V-AUDIO正常了,说明U2102 已坏,下了U2102,用一电感直接连接1PIN和5PIN。
4):开机测试,发现没有听到熟悉的ASUS LOGO声,说明音频部分仍不工作,只有接着查了。
5):供电有了,就是时钟复位了,6PIN BITCLK 1。6V,示波器测有正常的波形,11PIN RERST# 高电平正常,2IN POP0# 3PIN POP1# 30PIN  POP2#是高电平,各通过一个二极管连接 MUTE#,低电平是静音,好像都正常,就只有声卡芯片了。

6):拆下ALC660,测试5根音频总线SYNC SDOUT SDIN0 BITCLK RERST#的阻值,没有发现异常,更换ALC660,再开机有了熟悉的LOGO声,进系统测试外接也有声,故障排除。

网友(点评):
思路清晰的很,修板高手

网友:
先学习了,以后肯定用得着

网友:
ALC660内部短路了吧!我一般是断开电源在测试

网友:
楼主太强了,那边有声卡电路和网卡电路详细讲解呀

网友:
顶你下啊               支持你

网友:
看了下了解了一点。`

网友:
不错,,应该要加精了,,免得下次找起来,难找。

网友:
学习了,,,LZ共享非常好的经验

网友:
讲的太好了!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在下收益非浅

网友:
好帖子 思路清晰收藏学习了

网友:
高手就是这个样。。。。

网友:
请问楼主 测试的 5 6 8 10 11的阻值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很有条理.不过你有示波器就不是打AC-LINK总线的对地阻值.用示波器测ACZ-SDOUT在有音频播放时有无波形.有就是声卡芯片有问题<声卡的工作条件你已测量正常了.输入信号有了而无音频输出肯定是芯片本身故障>

网友:
南桥和声卡之间有的有电阻,不计中间的电阻阻值的话是差不多的。

网友:
现在修声卡都赚不到钱,买个USB声卡才20块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思路清楚,受益匪浅!

网友:
又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
先顶后慢慢看,慢慢消化。

网友:
什么时候有LZ 的水平就好了啊   要我的话  遇到这样的情况,上来先换了声卡芯片再说

网友:
看不懂图纸啊。。还是直接换芯片。。呵呵

网友:
很详细啊,多谢分享啊

网友:
请问ALC660 哪些脚是供电 哪些脚是时钟 哪些脚是复位
通过什么资料,可以查.

网友:
楼主技术高 信号线标的很清楚 谢谢

网友:
往往看是简单 修起来真的就是麻烦,,, 不知何时有你们的功底哦

网友:
是我的话,先换个声卡芯片再说

网友:
此问题较常见,比较经典

网友:
不错的帖子啊 ,建议加精啊

网友:
关注楼主,思路非常清晰。建议楼主能多介绍一些示波器测试的信号,在供电正常后如何用示波器确定问题的故障点。非常感谢

网友:
lz 我想问下啊 那个声卡的时钟是谁给的啊 今天找了图纸查了 一下 不会是南桥吧

网友:
USB声卡是方便,但是既然做维修的一小点问题也不应该放过,呵呵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三大条件依次检查 不错的思路

网友:
讲得好,上了一课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ACER的是声卡芯片坏了,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