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915PL-A2的 复位 PG用假负载正常上真U 都偏低了

楼主(2010-11-04):
那个之前的CPU烧掉了,导致这样,换了新的上去无效。供电正常,复位 PG 仍然偏低。上假负载复位有1。2V哦。CPU座旁边 有一个电阻一头与复位相连。PG也有一个电阻。一般追线 找到这两个电阻,在上U去量电压。会不会是BGA封装的CPU底座虚焊或者被烧坏了?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CPU供电有没正常呀,查一下电源芯片有没一起烧坏。

网友:
供电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