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装机经验

楼主(2010-11-04):
      接上一篇的拆机经验,现在就说一下装机经验。 如果说拆机的首要指导思想是要胆大心细的话,拿么装机的首条和唯一一条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定一定要很小心!小心哪几点呢?
(1)小心第一条,螺丝的长短要明确!这条是最重要的,短的装到长的上的话,那么后面短的你就会用长的补上了,如果机子的设计好还没所谓,要不然损失就惨重了,轻则把壳打起泡,也就是穿壳,重则直接打穿板!你也许会说我又不傻,慢慢试着打嘛!实在太紧了就换嘛!兄弟,但有时你是感觉不到的,没怎么用力就把螺丝打到底了!而装完机后一看,死了,发现壳的表面起了几个泡!那就是你螺丝过长,打过头了!所以在你拆机的时候可要注意个位置螺丝的长短了,即使你刚学,一时半刻记不了,你也要留意,一次记不住,2次记不住,难道你十次也记不住?所谓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记多了,自然而然就有心得,不知不觉中就会一看就明白。
(2)第二个小心就是,很多机子有无线网卡开关的,你把主板装进D壳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要把开关卡到位,要不然麻烦事就多了,要不然就没发现这个问题,等客户拿回家了,然后再回来找你麻烦,好的客户就不说你,遇到的不好说的,嘿嘿,被骂一通!好啦,这时,从拆吧,又得浪费半个钟头以上的时间!吃力不讨好!对了,还有就是当你已完完整整装好机之后才发现无线网开关没卡好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使劲拨那开关,推不动就算了,老老实实再拆过就是,要不然一不小心,稍微用力就直接高断了就麻烦了,那是就得翻箱倒柜找那个同样的开关,即使有也得花上时间焊下来,然后再焊上去,多费劲。
(3)第三个小心就是千万不要漏装小东西,像小电子啊,接外置网卡那个像铁盒的东西啊,还有就是有些内置光驱等等的这些里面才能装的东西,你一定要多留个心眼,装机前先把这些小零件全都拿上来,放到一起,确定没有遗装东西了,此时才盖上C壳,才不会浪费时间!
(4)第四个小心就是上螺丝的位置要看好了!不要把后上的先上完了,等你装到背后就头大了,有得拆过。所以不确定那个要不要上螺丝时,那盖上面的板对一对,看哪个是上面的上螺丝的!这里有个小技巧,主板和D壳要上螺丝的,一般主板上有标志,比如三角标志、白色圆环之类的。如果没有你就拿起板,用眼看,不穿D壳的你就要留意了,不是现在上的就是放C壳的时候上的,这时好办,不知道的就拿C壳先放上去,一对不就知道了嘛~
(5)第五个小心就是你装机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把要连接的线给忘了,比如触摸板的、键盘的风扇的等等这个也是要小心得,要不然,你装完机一测,死了,怎么键盘用不了,触摸板用不了,风扇怎么不转了,显示器不显示了~~
      故装机的时候一定要很仔细,这样你就少走很多弯路!!!最后祝看着早日出师,成就一番事业~~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这都是基本!理论加实践!

网友:
大哥,要是老手就不会在这发帖了!还有就是很多新手不知道这的!要是新手就想学修主板,那 你还是新手???不会坐就想学跑了??维修主板是最后一项,也是最难的一项!兄弟慢慢来~~请不要见怪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不懂都可以学习啊

网友:
嗯嗯,主题都很明确,知道的就不用看了!

网友:
有用啊,至少对我有用。。。呵呵。谢谢了。

网友:
楼主搞点实际的吧,比如主板维修一类的课题啊

网友:
拆机都很熟了,拆的时候记到螺丝长短上在那里的就不会患那样的错

网友:
合适新手看看!

网友:
真正做装机的一般都不会完全做到,不是因为不知道,而是时间长了容易忽视。就如同淹死的人大多数会游泳而且还水平不错是一个道理。

网友:
楼主说的是本本吧。

网友:
台式机还是本本呢?

网友:
肯定是台式机啦!呵呵

网友:
瞅了一眼,实在没话说,这个贴子给捣江湖的农民工,认真看看,
至于维修人员都懂呢,但能把零件一个不差的装上去的,我这没几个,
大概是所谓的雁过拔毛理论,

网友:
写的不错,都是实践经验,对新手非常实用,谢谢

网友:
刚学本,谢过了

网友:
LZ能写出自己的维修经验就值得尊重,懂的可以不看,不懂的少走一些弯路

网友:
LZ说是台式机   但是我想纠正下  你说的90%是笔记本   还C壳   你家的台式机还有那么多壳,别误人子弟,目的是好的,不过这篇帖子我觉得适合所有人,不分什么新手不新手!!!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装机拆机最要有的是一颗耐心,细心的心,还有要注意小物件,不要遗漏,熟能生巧!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经验,对新手拆装机帮助挺大,支持楼主。。

网友:
楼主在说笔记本拆装吧

网友:
楼主是用心写的,总结的还是蛮扎实的,如果能做到这几点,拆装机就不会有麻烦了。

网友:
千万不要漏装东西。

网友:
拆装机的速度影响着修机的速度

网友:
。。。。  慢慢来嘛 。 拆机的时候

网友:
一样,呵呵!一起学习~~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
我是新手,这些还是知道的,最基本的嘛

网友:
别野蛮过度,搞不好就损坏了!

网友:
很細的一篇文章

网友:
这些都是一级维修的范围。
对于台式机的话,装机没那么麻烦,一般就几种螺丝:电源侧盖是一类;硬盘主板显卡PCI卡等是一类;光驱单独不一样。
台式机装机(系统不算)最慢也就10分钟。
一级维修:判断故障出在那一块部件上,然后替换此部件。
二级维修:判断故障出在那一块元件上,然后替换此元件。
三级维修:也就是电路的维修,这些一般都是电路的设计者来做这行。

网友:
看看,对新手还是蛮有用的!!!

网友(2010-12-15):
鼓励发帖

网友:
手工而已 不用你说也会了 多动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