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 颜色质量 (32色)问题

楼主(2010-11-05):
桌面属性里面的  颜色质量改为32色后 桌面的图标就被放大好多倍。。。但是字体还是正常的。还有就是无线网络连接里面显示的所有收到的无线都显示的颜色为绿色。。。。。
第一次加焊北桥后(965集显)正常使用了一晚上,今天客户送过来了。。。。加焊了一晚上了,还是不行。。。
各位遇到过没有?

已经解决了,北桥是 GME965的集显,换了个测试的就OK

网友:
驱动或则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已经解决了,北桥是 GME965的集显,换了个测试的就OK了。。。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问题,因为前几天我也修过这样的一台机器。

网友:
还是换桥吧,我遇到过.那个显卡控制模块挂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桥换好了。。

网友:
换个北桥吧,芯片不良

网友:
我遇到过.那个显卡控制模块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