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5000+开的四核

楼主(2010-11-05):
教程上传不了啊,看看图片算了

网友:
这东西算什么?5000+能开核吗?是ad5000吧?搞清楚再来发。。。

网友:
这个5000我在用
可以上到3.0G主频

网友:
楼主这cpu根本不是amd5000+,开核也不需要什么教程,主板bios支持的话,直接打开就行了。

网友:
AMD的CPU用的就是不顺心``

网友:
有的能开有的开不了,我试过好多了,用大品牌的785就能

网友:
  前几天我这就开了一个啊·····只要在BIOSS设置下就行了···简单的很···

网友:
1,进入BIOS
2,找到ADVANCED CLOCK CALOBRATIOIN按ENTER键
3,第一行选H.....
4,第二行选AUTO
5,按F10保存退出。

网友:
这CPU我也在用,感觉还行,我超到3。2了

网友:
是不是真的哟?开了稳定不?

网友:
不是所有的amd5000  都能开的  有的不行那    V星主板  可以开  其它的主板 我不知道

网友:
大多主板应该都可以开吧。

网友:
主板支持就可以开、但是CUP的寿命好像会变短的

网友:
使用情况怎么样,稳定吗?

网友:
哗!请问楼主开四核后怎么样,爽不爽呀!

网友:
我都快用一年了,怎么现在才发上来啊,感觉挺不错,当时是400多啊,超到3.3G,挺稳的

网友:
这个主要看南桥710以上的理论上都可以开,看bios的配合,开起来后很超值 。我300多买的5000开了后超到2.8G用,玩游戏和开虚拟机可以明显感觉比我以前的e6200强。但开核后极其挑内存。想稳定用不蓝屏内存是关键,

网友:
路过,看看,学学.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用过一个开核的,经常蓝屏!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自动重启了,家用还凑合,要是做了半天的活,忽然来个重启,我的天哪,那简直要命了。

网友(点评):
那应该是你的散热措施没搞到位吧!照你这样说,貌似温度高了,导致的····

网友:
开后性能提升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