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与主板连线技巧 让你一看就懂、还有音频的跳线哦

楼主(2010-11-05):
组装电脑的过程并不复杂,我们只需要按照顺序将CPU内存、主板、显卡以及硬盘等装入机箱中即可,详细的攒机方法请参见:《菜鸟入门必修!图解DIY高手组装电脑全过程》。在组装电脑的过程中,最难的是机箱电源接线与跳线的设置方法,这也是很多入门级用户非常头疼的问题。如果各种接线连接不正确,电脑则无法点亮;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旦接错机箱前置的USB接口,事故是相当严重的,极有可能烧毁主板。由于各种主板与机箱的接线方法大同小异,这里笔者借一块Intel平台的主板和普通的机箱,将机箱电源的连接方法通过图片形式进行详细的介绍,以供参考。由于目前大部分主板都不需要进行跳线的设置,因此这部分不做介绍。  一、机箱上我们需要完成的控制按钮
  开关键、重启键是机箱前面板上不可缺少的按钮,电源工作指示灯、硬盘工作指示灯、前置蜂鸣器需要我们正确的连接。另外,前置的USB接口、音频接口以及一些高端机箱上带有的IEEE1394接口,也需要我们按照正确的方法与主板进行连接。

机箱前面板上的开关与重启按钮和各种扩展接口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开关键、重启键、电源工作指示灯、硬盘工作指示灯与前置蜂鸣器的连接方法,请看下图。

机箱前面板上的开关、重启按钮与指示灯的连线方法
  上图为主板说明书中自带的前置控制按钮的连接方法,图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不同插针的连接方法。其中PLED即机箱前置电源工作指示灯插针,有“+”“-”两个针脚,对应机箱上的PLED接口;IDE_LED即硬盘工作指示灯,同样有“+”“-”两个针脚,对应机箱上的IDE_LED接口;PWRSW为机箱面板上的开关按钮,同样有两个针脚,由于开关键是通过两针短路实现的,因此没有“+”“-”之分,只要将机箱上对应的PWRSW接入正确的插针即可。RESET是重启按钮,同样没有“+”“-”之分,以短路方式实现。SPEAKER是前置的蜂鸣器,分为“+”“-”相位;普通的扬声器无论如何接都是可以发生的,但这里比较特殊。由于“+”相上提供了+5V的电压值,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安装,以确保蜂鸣器发声。

这是机箱上提供了插头
  上图为机箱是提供的三种接头。其中HDD LED是硬盘指示灯,对应主板上的IDE_LED;POWER SW是电源开关,对应主板上的PWRSW;RESET SW是重启开关,对应主板上的RESET。除了HDD LED硬盘指示灯有“+”“-”之分外,其它两个没有正负之分。当然,为了方便消费者安装,“+”采用了红、棕与蓝进行了标识,而“-”绝一为白色线缆,这一点在任何的机箱当中是通用的,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前置蜂鸣器插头
  机箱上的前置蜂鸣器插头,用SPEAKER进行了标识,红色表示“+”相位,黑色为“-”相位,对应主板上的SPEAKER。

主板上的开关、重启、电源工作指示灯、硬盘指示灯插针
  上图为主板上的开关、重启、电源工作指示灯、硬盘指示灯插针,标识的相当清楚,与主板的说明书上完全相同,我们只要对号入座,便能够正确的连接机箱面板上的控制按钮。

二、慎重:机箱前置USB连接方法
  机箱前置USB接口虽然连接起来相当简单,但一定要慎重。在控制按钮连接时,如果出现错误,最多也就是无法开机或重启,前置的USB接口却不同,如果连接错误,只要接通电源即可将主板烧毁,因此我们在连接这些前置的USB接口时一定要细心。

图1:这是一些低端主板上的前置USB插针,这些插针的周围没有设计保护槽

图2:这是一些中高端主板上的前置USB插针,有保护槽
  在低端与中高端的主板上,USB插针虽然位置与外观有所不同,但插针数量与排列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只要掌握正确的连接方法,即可以搞定一切主板与机箱。另外,不同机箱的USB插头也不相同,一些低端的机箱上往往采用的是单个插头的设计,八九个插头看分散排列,看起来相当乱,这时就需要大家细心的分清每个插头的对应位置。有些中高端的机箱,为了防止因USB接口插错而造成的主板烧毁现象,它将两个USB的所有插头固定在一起,并采用了防呆式的设计,反插时无法插入,这也大大减少了安装步骤。

机箱内一体式的USB设计,两个为一组

独立插针式的USB插头
  这是低端机箱与中高端机箱内设计不同的前置USB插头,前者不做过多的介绍,一体式的设计只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插入即可完成,方向不对则无法插入。后者要做一下详细介绍。上图中为一组前置USB接口,由USB2+、USB2-、GND、VCC三组插头组成。其中,GND为接地线,VCC为USB+5V的供电插头,USB2+为正电压数据线,USB2-为负电压数据线。在主板的USB插针上,每个接口对应四个插针,其对应方式如下图(通用于任何的主板)。

主板上USB插针的对应图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机箱内提供的USB插头没有标注相应数据,我们则可以通过USB插头的不同颜色进行区分。
  红线:电源正极(接线上的标识为:+5V或VCC)
  白线:负电压数据线(标识为:Data-或USB Port -)
  绿线:正电压数据线(标识为:Data+或USB Port +)
  黑线:接地(标识为:GROUND或GND)。

三、前置音频接线方法
  为了方便用户,在大部分机箱上都设有前置音频接口,分为音箱和耳机两个插孔。在一些中高端的机箱中,这两个扩展接口的插头被集中在了一起,用户只要找准主板上的前置音频插针,按照正确的方向插入即可。由于采用了防呆式的设计,反方向无法插入,因此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这里,我们重点介绍那些采用独立插头,安装比较复杂的机箱。

机箱前置面板上音频连接插头
  上图我们可以看到,在机箱前置的音频接口上,内部通过七个插头与主板上相应的插针进行连接。上图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个插头上,都标注了相应的英文字符,我们可以查看主板自带的说明书,与主板上相应的插针进行正确连接。前置的音频接口一般为双声道,L表示左声道,R表示右声道。其中MIC为前置的话筒接口,对应主板上的MIC,HPOUT-L为左声道输出,对应主板上的HP-L或Line out-L(视采用的音频规范不同,如采用的是ADA音效规范,则接HP-L,下同),HPOUT-R为右声道输出,对应主板上的HP-R或Line out-R,按照分别对应的接口依次接入即可。

主板说明书中的音频连接方法

主板上的音频插针
  上图中便是扩展的音频接口。其中AAFP为符合AC97’音效的前置音频接口,ADH为符合ADA音效的扩展音频接口,SPDIF_OUT是同轴音频接口。一般情况下,前置音频接口符合AC97’规范,因此这里我们只需要连接AAFP即可。

四、电源与主板接口的连接
  对于电源与主板的连接,就比较简单了。在主流的主板上,都会有两个接口,一个是24PIN的主板供电接口,另一个是4PIN/8PIN的CPU供电接口,我们只要将这两个接口正确与电源连接即可。在一些主板上,还会提供一个梯形的显卡供电接口,如果有直接与电源的梯形口连接即可。

主板上24PIN主供电接口

电源24PIN插头
  由于采用了防呆式的设计,方向不对无法插入,因此大家只要看好卡扣的位置,正确插入即可。

主板上+12V 4PIN处理器供电接口

电源的4PIN/8PIN/6PIN插头
  这是电源上的4PIN/8PIN/6PIN插头,其中4PIN/8PIN为处理器的供电插头,根据主板上CPU供电接口的不同进行选择。6PIN为显卡供电插头,在一些高端的显卡上会有这样的插头,我们只需要根据自己平台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插头插入相应位置即可。
  经过简单的介绍,相信大家对主板与机箱电源的接线有了一定的了解。虽然我们采用的是华硕主板进行介绍,但大部分主板的规则是相同的,只要认真对照主板的说明书,即可以轻松完全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