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电源 有待机电压 不启动

楼主(2010-11-05):
通电后绿色 4.5v   紫色电压 5V     ,494第二脚2.5V 第四脚 3.6V 第12脚 21.5V 121314脚为5V
短接绿黑线    第四脚为0.4V电压   其它电压均无输出

网友:
捣鼓了半天  发现13007坏了一个 ,直接找了13009换上2个  现在加电能转了,
不过有滋滋声不知来自哪里

网友:
你看看13007的基极上的电阻、电容是不是不良了,还有前级推动变压器的双推挽管C945或是C1815有一个是坏了

网友:
现在的电源很难坏了。

网友(2011-05-31):
杂牌的不好修,特别是电源芯片用HS8108/09的连资料都 没有查郁闷

网友:
有响声是大电容或电感不良造成的,遇到过,换了就好

网友:
学习啦,真的谢谢。 6

网友:
更换一下13007的电容吧,应该是哪出现问题了

网友:
把输出的电容全部换了 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2012-05-19):
同意7楼说的 不过如果还没有排除故障  那还有个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