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的风枪啊。

楼主(2010-11-05):
大家帮我看看我的风枪,是什么牌子的,这个是风枪的主板,在板上有一个集成块被厂家个哦沙掉了标识,现在风枪有风,就是不发热,板上的件几乎被我给代换了都。都是还是没有好。zd2上有12v电压,zd1上面没有电压。应该是10v的。请高手帮忙啊,我的qq:371717481

hjq
估计你这个芯片是UPC1701.你测绘一下供电和接地脚看看.

网友:
是不是发热丝断了

我的安泰信就是发热丝坏了 ,在基地买的发热丝,不要把故障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
发热丝没有断啊

网友:
温度控制的指示灯亮不亮,正不正常?风枪传感器坏了也不会发热的

网友:
温度指示灯一直在闪,传感器测了是1.5欧也没有坏啊,对传感器用打火机烧后电阻在升高啊。

网友:
我手上有块好的AT850B的板子不知道能不能共用

网友:
楼上的多少银子啊?贵了买不起啊!!

网友:
电位器是不是好的哟,调节温度的啦个

网友:
有风说明气泵是好的,主要还是检查温控这一块

网友:
做个吹风机用用``哈哈``

网友:
查可控硅吧  它是控制发热丝的

网友:
可控硅控制脚有没有控制电压

网友:
可控硅控制脚有没有控制电压 ---多少脚啊?

网友:
可控硅控制脚有没有控制电压----没有电压。另外集成块的管脚上都没有电啊。好像加不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手上真的有现成的AT850的内路电路板???我正好要一个???多少钱???怎么交易???

网友:
3脚 是控制脚

网友:
我都是首先查发热丝的完好的。

网友:
国产的大多用LM358,你查下电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