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C61VM-M2 PRO V2主板不显示

楼主(2010-11-05):
开机无显示,开机诊断卡始终显示2D或2F,不变,大家帮帮忙,是那的问题!
不显示

网友:
太笼统了吧,跳2D,按复位看是否还在2D不动,还是从00跳过程来。基本供电总要测测吧!这样问大家怎么分析啊?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