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还原装系统前的系统

楼主(2010-11-05):
    我昨天遇到最郁闷的事就是给别人装了系统后别人发现以前的东西都不在了,请哪位高手告诉我下怎么可以把系统还原成装系统前的系统。

网友:
LZ真强悍啊

网友:
以前的系统已覆盖,很难还原

网友:
东西不备份就安装,覆盖了没人可以帮你

网友:
用回复软件试试吧   不行的话  找高手  用winhex    再不行就找PC3000学学搞

网友:
覆盖了,要以前的系统不现实,不过可以试试能找到点文档什么的,看运气了!

网友:
看看回复下分区表试试

网友:
一句话的事,装系统钱必须问客户需要备份什么东西

网友:
支持,强烈支持一下啊!!

网友:
可以恢复分区表实验一下的

网友(2010-12-06):
用WHX恢复下看看吧

网友:
装系统前应该询问客户一下资料是否还要的,那么现在就不会出这种问题了吧!

网友:
你可以用易我分区表医生,试试

网友:
没养成好的习惯做系统之前要做数据备份及客户核对要对自己和客户负责试试diskgen

网友:
覆盖的话就没戏了

网友:
这是一大禁忌、几乎不可能了!

等高手吧。

网友:
以前的系统是肯定找不回来的
以前C盘的资料没有覆盖就有希望

网友:
用软件试试看了。。。。。。。。。。。。。。。。

网友:
如果东西是保存的d盘的话,东西还在的,只不过桌面上没有了,如果在c盘,重做系统后,一般没被覆盖的,因为系统大小基本是都是差不多大的700M左右,里面的数据在后面,用winhex可以恢复的,不过如果数据不是很重要的话,不值得恢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试一下,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网友:
恭喜楼主,遇到个胡搅蛮缠的上帝

网友:
你先到硬盘里面看看(是隐藏文件)有没有以前的备份,如果有的话就可以还原以前的系统,如果没有,那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楼主这下麻烦了。

网友:
GHOST覆盖的找回的几率很小的  希望楼主不是用的GHOST

网友:
被系统覆盖了就没戏了,要看看原盘有多大,现在新装系统后有多大,只能找回没有被覆盖的数据,你不懂就别去弄了找人吧不然就一点希望都没有。